急。开关电源。用万用表量直流24伏。打到交流量0到70几伏不停跳。

楼主(2014-09-01):
开关电源。用万用表量直流24伏。打到交流量0到70几伏不停跳。补充下。今天我去买了个小时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将控制柜电源和旁边有变频器的柜子隔离。还是不行。然后又将开关电源直接接到房间墙上插座。还是不行。大家帮帮忙。实在没泽了

网友A:
直流电源肯定使用直流档位测量了。

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检测直流电压时,会有指示值,因为表内有整流器,允许直流通过。而交流电压档的设定是按照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来标定的(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是峰值的1/1.4),测直流电压时因为电压恒定不变,显示的是等效于交流电的峰值,所以显示的电压值偏高。
同理,即使用交流电压档来测不是正弦波的交流电时,测得的数值都是没有意义的,偏差会很大。而用直流电压挡测交流电压时,表头的指针只会轻微颤动,无法指出数值,因此可很容易的判断出被测电路是交流电。

网友B:
是不是闲的难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闲的难受????

闲得蛋疼

网友D:
你这个电源可能有问题,交流档测直流电是不会出现跳动的。因为交流档里面是有整流电路,如果是半波整流有可能没有读数,也可能大约是2倍的直流读数;如果是全波整流,读数大约也是2倍的直流读数。

直流档测交流电如果频率低是会出现跳动的,如果频率高的话会在0附近跳动。

网友E:
正常,有谐波串入

网友F:
一楼亮了。。。。。。。

楼主:
旁边柜子有五台30kw的变频器。如果是干扰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有谐波串入

旁边柜子有五台30kw的变频器。如果是干扰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G:
交流档测直流显示电压值是一倍,如果是指针表,可以稳定显示,数字表不能稳定显示。

以上几位太有想象力了,又是干扰,又是谐波,有关系吗?这种测量没任何意义。

网友G:
同样的问题发2个贴,以后再遇到这样贴,删掉!

网友H:
变频器上级加交流电抗器

网友I:
开关电源单独接电源怎么样,一样的话可以是滤波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