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轴驱动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9-01):
1.伺服驱动器是通过位置控制,给驱动器发送脉冲加方向,电机会运转,然后电机会将转速反馈给驱动器,可驱动器是以怎样的方式将转速反馈给数控系统?数控系统与驱动器之间的指令线,只有脉冲,方向,使能,报警这几个信号,具体是哪个?

2.主轴定向时,驱动器只接受了一个定向信号,然后驱动器就可以自己运转去寻找零点。这时电机运行所需要的脉冲是驱动器自己发送的吗?而且这个速度还可以调节?具体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A:
睡觉吧,不要想太多。。。

网友B:
1.伺服驱动器是通过位置控制,给驱动器发送脉冲加方向,电机会运转,然后电机会将转速反馈给驱动器,可驱动器是以怎样的方式将转速反馈给数控系统?数控系统与驱动器之间的指令线,只有脉冲,方向,使能,报警这几个信号,具体是哪个?

如果确定只有这几根线,那么就哪个都不是。数控系统可能是通过自己发送的脉冲判断电机速度的。

2.主轴定向时,驱动器只接受了一个定向信号,然后驱动器就可以自己运转去寻找零点。这时电机运行所需要的脉冲是驱动器自己发送的吗?而且这个速度还可以调节?具体是怎样控制的?

驱动器自己控制电机是不需要通过发送脉冲这个方式的。如果确定驱动器到数控系统之间只有上面说的几根线,那就是驱动器自己控制的。找零点的过程号称有几十种(常用的也有好几种,具体如何控制,问驱动器或数控系统厂家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伺服驱动器是通过位置控制,给驱动器发送脉冲加方向,...

1.因为我们大多用的是增量型的驱动器,所以我也严重的怀疑,电机的转速只是反馈给了驱动器,而驱动器根本就没反馈给数控系统,不知道对不对。但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像新代数控有一个诊断里面有一个发送脉冲数据和反馈脉冲数据,我不知道反馈的是怎样来的?

2.恩,其实定向时,主轴驱动器走的是内置的plc程序,自己也可以发送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睡觉吧,不要想太多。。。

没理解清楚,睡不着,难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伺服驱动器是通过位置控制...

1. 可能电机编码器反馈线被接入系统了。

2. 定向有可能并不是直接给驱动器发的定向信号。而是通过电机编码器PC信号(一转信号或叫零位信号),通过发脉冲方式,使电机走到一转信号位置,从而完成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