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分布式 I/0 故障,但CPU复位后系统就正常了

楼主(2014-09-02):
有一个老系统改造,315-2pn/dp的cpu  下面挂4个153-1,现在再增加一个从站后,系统老是自动停掉bf sf灯亮,只要CPU复位下,系统恢复正常,后来再程序里添加了OB86,CPU确实不停机了,但是过段时间查看CPU消息,还是有报分布式 I/0  故障,那个故障感觉是一瞬间的,受影响的从站当时停了一下,但马上又自己正常工作了, 怎么从根本上解决这故障,是不是有干扰?请指教,谢谢了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9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0:38:46.489  1997-04-14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0:站 故障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9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38:46.413  1997-04-14

网友A:
受影响的从站 是新加入的从站吗? 检查DP头是否接好, 153的电源是来自PS307还是现场的24伏?

网友B:
如果是几天停一次,而且没有规律,那就挺麻烦。应该是干扰问题,把电缆重新做一根。

如果是有规律。比如,每次开机的时候有这么一次。。那就从程序里面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影响的从站 是新加入的从站吗? 检查DP头是否接好,...

原来的跟新加的都有受影响,电源用的现场24v电源,ps307当时老板以为有存货也没看,就没买,打算从主站ps307上拉下,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几天停一次,而且没有规律,那就挺麻烦。应该是干扰...

没有规律,时不时来一下哎,

网友C:
典型的硬件问题,建议耐心梳理一遍。

网友D:
你的从站是另外挂了一个CPU?还是说加了个IM153?这些具体东西你都要在硬件组态里面组态好。从站是有地址的。另外把一些故障停机的块都加进去看看。再不行把程序重新写个空白程序,把硬件组态自己理清楚组进去。其他的程序一段可以复制进去试试。可能是哪边硬件组态没注意,重复使用了。。。

网友D:
把这几个块加进去看看

OB82、OB83、OB84、OB85、OB86、OB87、OB121、OB1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硬件问题,建议耐心梳理一遍。

嗯 再梳理梳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从站是另外挂了一个CPU?还是说加了个IM153?...

是加了一个153,组态什么都没问题。查了好多遍了,老程序里面没放那些防止停机的组织快,现在做进去了,确实能防止停机,但是查看CPU消息,有时候还是有那种报错记录,现在想从根本上解决那问题。有时候会报新增加的站,有时候会报原来的站,

网友A:
仔细排查DP网络吧,应该属于干扰问题,还有可能是 153供电不稳

网友E(2017-11-16):
哇,楼主遇到的问题跟我现在遇到的一模一样,偶发性从站故障,加了OB86以后CPU就不停机了,但是感觉治标不治本,如果楼主已经找到答案的话,还望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F(2020-12-12):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盼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