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32DT DS18B20温度信息采集模块使用(西门子200.和利时LE5109)

楼主(2014-09-02):
因项目原因,需要采集40个现场温度(20~80°之间),资金有限,使用pt100传感器肯定不太可能,网上查了下海为H32DT温度采集模块可以采集DS18B20温度信号,而且单个模块可以采集双通道总共32个温度信息,提前做了一个可行性实验,竟然成功了,发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一、使用西门子200 224XP 采集温度信号

波特率设置为19.2

注意读取首地址为400016.

测量结果:

二、使用和利时LE5109

测量结果

试验时我只测量了12路,实际实验结果显示,测量效果良好,H32DT只有两路测量通道,每个通道测量16路DS18B20信号,接入DS18B20时,每个相隔10S接入,系统会自动检测显示,如果已经接入的DS18B20接线掉了,再重新接入,温度存储的地址仍然不变。全部接入好后,系统断电重启,温度存储地址显示结果仍然正确。这个模块确实好用,希望国产越来越给力。

另外说一下跟和利时联系试用的这个LE5109 PLC,质量真的不错,编程界面简单易用,我看了下内部的主板电源,竟然是明纬的!

附件上传H32DT模块使用说明书

个人试用感受,绝非广告贴,谢绝攻击,呵呵。

楼主:
另外说一下,试验时使用的波特率为19.2,最开始担心波特率太高采集不上,使用的是9.6,但是一直无法采集信号。H32DT的LINK灯只有在通讯的瞬间才会闪亮,因此要特别注意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A:
赞,真心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帖子,介绍有价值的应用。

网友B:
很清晰啦 我也在学习

网友C:
竟然可以这么用,成本省好多啊!!!!

网友D(2014-10-11):
好文章,数字温度传感器精度很高!

网友E(2015-01-04):
谢谢楼主的分享,西门子的我经常用,海为的这个模块 下次看来可以尝试下

网友F:
海为的这个模块 下次看来可以尝试下

网友(2015-02-11):
楼主,最好试下将某个18B20短路下会怎样。如果数据全无怎么判断那根探头出了问题。

楼主:
对:   楼主,最好试下将某个18B20短路下会怎样。如果数据全... 内容的回复!

短路我没有试过,不过DS18B20 三线,其中两线供电,这个我想肯定不能短路。至于数据全无问题,你的意思就是万一信号线掉了如何判断是哪一跟吧?这个我在帖子里面有说明,因为DS18B20本身是有地址的,第一次按照每10S接入一个的方法全部接入后,这个地址就是固定的,把信号线扯掉再重新接入,对应的还是原来的地址,数据还在该地址里存放。所以探头出问题,完全可以直接通过数据显示是否正确来确定是哪一个。

网友G(2016-06-22):
海为PLC连接这个模块 什么指令都不要 直接读温湿度 那样最简单

工控流氓!

网友:
请参考下我的贴子,直接读取温湿度,一条指令而已,是不是最易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6934_1.shtml

网友G:
这个产品有H04DT和H32DT两个型号 详见公司官网www.haiwe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