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按钮怎么接线

楼主(2014-09-02):
按钮的端子和指示灯的端子是分别独立的,如附件所示。

如果按钮的触点和指示灯的触点串联在一起,因为按钮一般连接到接触器线圈正极(控制电机启动/停止之类的),这样的话指示灯的2个端子之间的电压就为0,灯就不亮了?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为独立的开关和指示灯,那么就好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为独立的开关和指示灯,那么就好接线了。

 如果分开接线,指示灯就不受按钮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为独立的开关...

一般都是按钮按下——接触器(继电器)吸合保持——接触器(继电器)常开点闭合接通指示灯电路。

网友C:
按钮和开关联动,串联就可以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钮和开关联动,串联就可以把

网友E:
带灯按钮,有触点接线柱,分常开、常闭两组接线柱,指示灯接线柱

网友F:
按钮是输入!

灯是输出!

可以借助中间继电器

网友G(2014-12-17):
有的带灯按钮确实很麻烦,有时接好线不按下灯都亮,这时需要把按钮换个方向接线,才能实现按下后灯亮,电路接通,释放后灯灭,电路断电。

网友H(2021-10-04):
接触器的线圈也是24DC吗?是的话可以加个辅助触头断开负极。

网友I(2022-11-26):
特别注意,就是有24V的和220V的,还有其他电压等级的

网友J:
2014年老帖子给翻出来了。

带灯按钮就当按钮和指示灯二个元件使用,怎么用,根据电路设计。我设计电控柜常用带灯按钮,为了省一个位置。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单独给指示灯加根线,让指示灯和按钮分开。按钮负责按钮的工作,指示灯负责指示,就不需要考虑电压等级什么的

网友L: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吧,带灯肯定省空间,而且控制指示更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