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4-09-02):
一个霍尼韦尔执行器板子上的一个管子四个管脚
上面号是sTE   Z7D  Y514电子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网友A:
Z7D是压敏电阻的型号,可不是4脚的啊!

网友B:
 不知道 ,没有用 呢

楼主:
补张图中间画圈圈那个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C:
貌似是5V的电源稳压模块 ,正面看是右进左地中间出。

楼主:
左右两个管脚导通5欧姆中间和上面大的导通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