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f145

楼主(2014-09-02):
一按R4就报错,编译正常,Master data和Slave data类型一样呀,目标就是控制VF200启停怎么改呀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永宏的??

网友A:
这个是给子站写数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子站写数据的吧。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永宏的??

松下的PRO编程软件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

有段时间没用松下的了。松下的以前不是功能块格式的。。。你需要把地址及通讯格式设定正确才可以啊。。用电脑挂在通讯线上,检查一下通讯往来的数据,格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