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DH指令的疑惑

楼主(2014-09-02):
在FP系列手册上看到SPDH指令中关于占空比有如下描述:当频率为50KHZ以上或者低速口10KHZ以上时请指定占空比为1/4(25%)。

那么如果我设置的频率在这个值之上或者接近这个值时占空比仍然指定为1/2(50%)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不会偶尔导致该脉冲口一直输出脉冲?

那如果频率低于这个值时把占空比设置为1/4又会不会有不良影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求高人答疑解惑啊~~~

楼主:
。。。。。是这个论坛没活跃度,还是这个问题太生僻。或者都觉得问题太脑残……

网友A: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网友B(2014-11-30):
松下需要多看看说明书,你这个纠结我一般不去管,按自己的需要对应即可

网友C:
好像用松下的人没那么多,我也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