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继电器鉴别真伪

楼主(2014-09-02):
最近用的一大组施耐德继电器中有几个烧掉了,因为继电器都是通过代理商购买的,所有有点怀疑是继电器质量有问题,不知道施耐德的继电器有没有鉴别真伪的方法啊,麻烦说得具体一电,谢谢了。

网友A:
从2007年起,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低压配电及工业控制产品上开始启用防伪标签,以保护产品的真实性。

此新型防伪商标可以为客户提供鉴别低压配电及工业控制产品的真伪。
新标签具有以下功能:

唯一的产品条码每个产品对应唯一产品条码,拨打4008101315热线电话,报出产品条码及相关信息可以查询产品真伪。

核径迹防伪技术用水笔涂抹核孔模表面,检查是否有=S=图标显现,揭除核孔模,用手涂抹=S=印迹,检查是否可以涂抹干净。

紫光灯防伪使用紫光灯照射防伪标签,可见施耐德电气标识。

施耐德电气反假冒行动

网友B:
有,直接电话或者短信查询产品条形码

网友C:
唯一的产品条码每个产品对应唯一产品条码,拨打4008101315热线电话,报出产品条码及相关信息可以查询产品真伪。

现在市面上施耐德假货很多,我都中找过

网友D:
确实,施耐德的假货很多,我买一个测速用的接近开关,同样型号的,我跟经销商说,要是的达不到设计频率就加倍索赔,他们的都不敢卖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