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模拟量

楼主(2014-09-02):
已从官网下载DVP-04AD-S

只知道0···4000对应0····10V,0···20mA,这个会计算对应值,但是还是不会输出模拟量,比如说,我要输出5V,那么值应该是2000,然后怎么输出到CH1的通道里去呢,利用DVP向导,生成扩展模块选择04DA模拟量输出模块,还是不会。求教了

网友A:
手册很清楚的。参见手册

网友B:
好久没看台达的了,升级了。12位(4000)成16位(32000)了,模式设定也成独立的!

模式设定为#2-#5为,量值为#16-#19。

参考程式:LD M1002   MOV K0 K0 K2 K1    #设定通道1为0-10V模式

                 LD M100    MOV  K0 K16 K16000 K1 #通道1输出5V

楼主:
上面的k几,几表示什么意思啊,不是输出到控制寄存器cr里吗,怎么都到k里了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看台达的了,升级了。12位(4000)成16位(...

网友C:
台达模拟量升级到16位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看台达的了,升级了。12位(4000)成16位(...

 第一个K0是模块编号,第二个是寄存器编号,第三个是10进制数值,第四个送几个字。。。。。请参考TO指令说明

楼主:
对: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引用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 的回复内... 内容天降大神,谢谢楼主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