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X转换为R的问题

楼主(2014-09-02):
刚接触松下的PLC,导了个程序,发现整体程序中没有X输入软元件,只有R软元件,查了下手册,没找到是怎么把X转换成R的,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

网友A:
别人解释:PLC是禁止多输出的。比如说,Y0,在基本指令中或步进指令某一步S中只能用来一次输出,如果多次使用Y0做输出会出现程序错误,导致的问题是使Y0无法得点,所以需要辅助继电器,可以用来这样表示:某条件一达成激活R0,某条件二达成激活R1,这里的某条件不是常开常闭这么简单,是一系列的复杂程序,然后,用R0,R1或指令,就是并联来控制Y0的通断,这样是有效的,如果直接用2个Y0会起冲突。
还有,辅助继电器可以用来作为PLC内部的继电器使用,它是不会表现在PLC输出或输入上的,毕竟一个PLC输入输出就这么多端口,在实际上用不到的输出但是程序中需要的就用辅助继电器代替,比如我们基本指令中常用的启保停它不需要输出Y几,但是需要在程序开始的时候保持,用辅助继电器会很方便

网友B:
好的程序都是直接将输入信号映射到中间变量再处理,同样输出也是首先输出到中间变量再映射到输出,直接应用输出入信号都是属于菜鸟级别的编程......

楼主:
程序中是存在Y元件的,只是找不到X元件,是怎么把X转成R的?

网友C:
我也困惑,别人把x  y  设备变更为R有什么办法变回 x  y .

网友D:
找WX WR之类的

理解了就明白了

网友E(2014-11-11):
他的输入是用的HMI输入的吧 可以直接控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