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安装高度怎么弄

楼主(2014-09-02):
停车场安装停车位的汽车升降机械,要明装一个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开关(施耐德的EA9RN4C2030C)给控制箱输送电源,装在钢铁材料的小配电箱(23CM×19CM×7CM),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漏电保护开关的安装高度应该是多少?预定的安装位置是车辆通行的车道旁的柱子。安装1.5米可能会被车碰到,安装1.8米可不可以?

网友A:
难道你的开关直接漏在外边?没有保护门(罩)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的开关直接漏在外边?没有保护门(罩)儿吗?

那肯定是装在一个钢铁材质的小型配电箱里了。

网友B:
开关安装高度正常高度不超1.72米,特殊位置安装许可1.92米

网友C:
高度我个人认为1.5米以上比较合适,高度能便于操作和维修就行。

网友D:
这个事找领导拍板,。。。。。

网友E:
壁挂配电箱安装度为箱底边距地1.5米,且应操作、维修方便,同时远离热源、雨林和受外力损伤的位置,显然安装在柱子上是是不合适的,因为易被车撞。

网友F:
  电工标准一般在 1.5 M 左右,但有时也需要依据现场使用情况来看,做一个加固铁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壁挂配电箱安装度为箱底边距地1.5米,且应操作、维修方...

配电箱大概是23CM×19CM×7CM,就装了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