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如何显示

楼主(2014-09-02):
电动机用的是电子式保护器,范围是5---63A,可调,有4--20MA输出,可以直接接电流表指示,现在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电流,通过EM235采集,请问PLC如何编程?

网友A:
随便找一个模拟量程序就行,输入是电流、电压只是接口变换,内部转换结果装入寄存器,在触摸屏组态一个仪表,连接寄存器即可。

网友B:
4-20mA数据为0-32000;电流值0-63A,自己数学运算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