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AC220V异步电动机:启动方式请教

楼主(2014-09-02):
为了出口需要,现在设计三相AC220V异步电机;

这时候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吗?

如果可以的话,电压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可以的,电压电流计算好意思问吗?

网友B:
可以,如果功率较小,比如2.2kw以下,不用设计,把国产380v星接的电机改为角接就可以了,因为电机线圈电压就是220v。

网友C:
7.5KW以下三相220V供电根本不需要星三角启动!

7.5KW以上功率星三角启动需要电机支持才行!

网友D:
小功率的电机直接用380V/220V的电机和220V/110V的都行,大功率的电机,要用380V/220V的才能做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