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江苏省技能比赛遇到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9-02):
今年3月去参加比赛,搭档触摸屏电脑上以后写到昆仑通态TPC7062K中,结果显示屏显示的出来,操作不了。不知道是为什么。PLC使用的三菱FX 2N-48MT.求各位大神们帮忙解答。小弟这里谢谢了

网友A:
1触摸屏坏了。2触摸屏和plc链接不好。3触摸屏和plc地址对应不正确。

网友B:
 能显示,但屏不能操作输出、? 看看 PLC 对应的地址对不 ?

网友C:
看样子是组态没搞好,首先看通讯设置,再看变量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E:
能读出来显示,说明地址没问题,需要检查一下对应的地址是否是可写的?

网友E:
另外还有用的只是显示控件,还是可以输入的控件也需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