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欧姆龙PLC的ERR指示灯亮,系统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4-09-02):
请问,是什么原因使,ERR指示灯亮。

我复位后就正常了,过个几天又出现。

我的PLC除I/O外还有D/A和A/D模块。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1、模拟量受干扰导致溢出;

2、程序内部的运算结果溢出;

3、程序内部高速计数器溢出;

网友B:
ERROR指示灯亮的时候,接电脑检查一下。

网友C:
只能把程序倒出来看看怎么回事了,猜是猜不到的

网友D:
连上电脑在错误信息里查一查故障代码及故障说明,外表看是看不出来的,见过几次报错是报系统总线错误,复位后可以用,过段时间又报,最后发现是有个模块装上没固定好,略有震动这报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RROR指示灯亮的时候,接电脑检查一下。

在线监测就清楚了

楼主:
请问,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用什么软件。

就用cx-programer,就可以了啊,,你版本更新下,,如果过旧版本有可能没有这个型号选择

网友G: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楼主(2018-05-02):
jiush 回复内容: 对:自动化交流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内容的回复! 怎么发?

楼主:
回复内容: 对:surecom22连上电脑在错误信息里查一查故障代码及故障说明,外表看是...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程序能不能读出来

楼主:
故障灯闪烁,有部分功能正常使用。

网友H:
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留着积分,等一下再用吧

网友I:
我要积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