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气体检测仪的保养和维修

楼主(2014-09-03):
多功能气体检测仪是一种连续检测可燃气体、氧气以及两种毒性气体的本质安全型仪器。是一款可以配置
单一气体或多种气体传感器的检测仪表,可配置单一、二合一、三合一、四合一或任选四种有du气体传感
器或任选单种气体传感器进行检测。

仪器的的保养和维修
 1.清洗
  必要时请用柔软而干净的布擦拭仪器外壳。千万不能使用溶剂或清洁剂之类的东西。请确保传感器的
渗滤薄膜完整无碎片。清洗传感器窗孔时,要使用柔软干净的布或软毛刷。
  2.电池充电
  在使用检测仪前须将锂电池盒充足电。要给内置电池盒充电,请将M40检测仪充电器的便携式充电导
线插入仪器底部的充电端口中。该端口上有一个橡皮保护盖。若要确定连接是否妥当,请将充电插头上箭
头与仪器底部标贴上的箭头对齐即可。电池盒应该在5小时内将完成充电。。一个充满电的锂电池盒,通
常能使仪器在缓慢耗电的状态下连续工作达18小时;或者是在同时使用采样泵的情况下工作12小时。随着
电池电量的减少,仪器显示屏上,电池图标的阴影区域也随之减少。在电池还剩下10分钟的电量时,元件
会发出定时有规律的提示声,提醒您该给仪器充电了。
  3.更换传感器
  若要更换检测仪内的传感器,请先确定已将SP40采样泵与元件断开。将SP40采样泵取走以后,把M40
检测仪翻过来,拆下元件四个角上的4枚螺丝。然后小心地把元件前后盖分离,注意不要把震动报警器的
接头拉脱落了。把元件的前后盖分开后,把后盖置于前盖的旁边。您会看到的是传感器线路板的背面。小
心地拆掉固定传感器线路板的两枚螺丝,以及黑色主板的固定夹。拆下固定夹后,再拧下靠近传感器线路
板中心部位的两颗螺丝。现在您旧可以将传感器线路板从仪器的前盖中拉出来了。一起的四台传感器都在
这块线路板上。要拆下全部的传感器,您要逐个将它们分别从插座上取下。每一台传感器都有它自己独特
的图印。拆下一台传感器后,请立即在相应正确的位置安上一台新的传感器。更换完传感器后,将传感器
线路板重新安装回元件中。拧上两颗螺丝,将板固定在仪器前盖内。然后再加上黑色的主板固定夹。传感
器线路板安装妥当后,再将仪器前后盖合起来,用四颗螺丝重新固定好。两枚较短的螺丝安装在底壳上.
  4.采样泵
  如果出现低流量报警的状况,请确认在采样管中看不到有阻塞物。如果元件持续报警,那么可能应该
更换内置防尘/防水过滤器了。要更换过滤器前,先关闭检测仪电源,拆下SP40采样泵的底端管嘴,然后
更换内置过滤器。换上新过滤器后,重新把管嘴安回到采样泵上,接着打开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