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plc做定位比较好?

楼主(2014-09-03):
什么系列plc做定位控制比较好?最好是西门子家的?

网友:
如果是点到点的位置控制,小功率的话用国产的就可以了。如果是走多轴的位置控制的话,那就用日系或者欧系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目前PLC都有定位功能,还得看你驱动和电机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