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9-03):
B140控制步进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动作,脉冲方向线都检查无误,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求解

网友A:
比如步进电机要求的是CW/CCW信号。

只查线不够啊,最好直接检查信号,比如在给了不同方向的运动指令后,直接拿万用表测量方向信号电平。

楼主:
后来更换了一张B140的轴卡就好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找到

还是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