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他们说伺服积累误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麻烦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4-09-03):
听说伺服积累误差,不明白 从哪积累的误差 麻烦各位大师给解释下?

网友A:
比如你上位机发送了2000个脉冲,要求他走10mm,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伺服响应不够,还没走完,就要反向走,反向同样没走完,又要反向,就有一个累积误差。在高速运转的行业,比如切纸机,包装机,等,都会有大量的累积误差存在。消除误差有2个途径,一个用比较高端的伺服,第二种就是每次都消除误差,传统伺服都有一个CLR的I/O让你误差清0,对要求不高的行业,就可以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上位机发送了2000个脉冲,要求他走10mm,但...

 谢谢,还没走完,等等让它走完了不就行了?

网友B:
比如伺服响应不够,还没走完,就要反向走,反向同样没走完,又要反向,

如果控制器上的程序没有错误,这个误差是不会累积的。

伺服本身运动肯定是有误差的,但是只要没有应用上的错误,这个误差不会累积。可以累计的误差,通常是由机械传动误差(比如打滑)、控制算法误差(比如用0.33代替1/3)或是电气误差(由于干扰、设计不合理造成的信号传递不稳定、错误)。

如果有个“他们”说“伺服积累误差”,您还是去问“他们”吧。多半是控制算法的误差,或是应用错误。比如上面说的往复运动的情况中,如果还伴随着,误差清零、使能关闭/打开,那样误差就会累积起来了。

网友C:
楼主描述的累积误差实际是跟踪误差,这个跟踪误差=累计的输入脉冲数*电子齿轮-累计的反馈脉冲数。这个误差不会累积,一般2500线的最终累积误差就是±1个脉冲。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伺服中位置环匀速下的稳态误差吧,加前馈可解决。这个误差在加速时不断累积,在减速时不断释放。

网友E:
那怎么有效的解决累计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描述的累积误差实际是跟踪误差,这个跟踪误差=累计的...

正負一個脈衝誤差 這不是累計誤差 更不是跟蹤誤差 建議你參考劉板主的說法_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怎么有效的解决累计误差

累計誤差式來自控制器 伺服系統 機械精度 及傳動的連結 這四者的不匹配而造成 找出原因

如控制器功能不足 如小形PLC不具備有浮點運算的功能 若需做多點定位 那肯定有累計誤差產生 怎麼解決 換控制器 或跑幾次就做回原點校對 降低累計誤差

网友G(2018-03-05):
见过那种送饮料的流水线吗,每次走一个饮料的距离吧,电机的轴是圆的吧,需要用圆周率吧,用圆周率算出来的距离要四舍五入吧,还需要解释吗

网友H(2018-04-27):
三菱QD75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