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4-09-03):
6个伺服驱动,两个250w,四个750w,运行状态:6个轴低速回零后,两个750和两个250的同时运行到位后,另外两个750同时运行。

变压器要三相380转220V,变压器容量选多大合适????

谢谢!

楼主:
具体型号是750w的驱动SGDV-5R5A 电机是SGMJV-08A

200W的是SGDV-1R6A 电机是SGMJV-02A

网友A:
1.5KVA足够用。

建议定做420V/200V,在400V和380V抽头,根据用户电网电压选择,以减少变压器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VA足够用。建议定做420V/200V,在40...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为什么1.5KVA够用,谢谢!

网上的选型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不知道依据什么。谢谢了。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变压器容量(KVA)=   _____电机额定输出功率(KW)_______

       变压器效率*电机效率*功率因数

       具体容量详见Σ-V系列综合样本P291

       建议适当预留一部分变压器容量。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变压器...

你的意思是选择200wX2+750wX4≈3.5KVA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3.5kVA是足够的哦

楼主:
只是觉得3.5和1.5未免差的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kVA是足够的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若所带电机全部处于额定状态下运行则需要3.5KVA的容量,

       具体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去选择。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E:
说明书上应该有电源容量的说明的

网友F:
变压器容量取决于6台的工况负荷 可以先实测在最极致加工条件下,电源总输入出现的最大视在功率(U.I),再稍稍放大个20~30%,估计就可以了。

用国产的驱动器  直接接L,N线 AC220V,无需变压器,节省成本 国产的已经成熟了,售后也不错,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G:
SGDV系列的2kw以上的才必须用3相200,所以你这些根本不用陪变压器,直接单相220.

网友H: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网友I(2014-11-29):
安川伺服、东芝变频器电机、松下台达、国产伺服 变频器

 QQ 1508816700    18918720779

网友J(2023-11-06):
引用 网友A:
1.5KVA足够用。建议定做420V/200V,在400V和380V抽头,根据用户电网电压选择,以减少变压器发热。...



变压器输入的话选择宽频的就可以了,350V-430V输入,这样就不用去定制了,定制的价格也相对来说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