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速程序++++++

楼主(2014-09-03):
凸轮转一圈,光电开关闪一次,,怎么测凸轮每分钟的速度,求程序,多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使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普通计数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普通计数达不到要求。

  现间一楼的说法,进行高速记数的方法来求值

网友C:
又不是每秒多少脉冲信号,要测的不过是每分钟的转速,你们就想用高速计数,你们在逗人玩么?

工厂大一点的凸轮好多有转速表去显示转速的,没什么程序,光电输入就输出给继电器或者直接给转速表。要是要做HMI,粗糙点,直接计时器读值做个除法就好了。如果速度有点快影响输入,用上升沿脉冲就好。

网友D:
邮箱留下,我可以给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邮箱留下,我可以给你一份

1050055211@qq.com   谢了

网友D:
邮件已发,请查收!我在PLC中已经调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邮件已发,请查收!我在PLC中已经调试过了。

是凸轮转一圈,光电检测一次,可不可以用普通的计数器来做呢

网友E:
是凸轮转一圈,光电检测一次,可以用普通的计数器来做,直接显示出来。

楼主:
对: 电路板维修-德州 是凸轮转一圈,光电检测一次,可以用普通的计数器来做,直... 内容的回复!请问该怎么做了,求程序

网友F:
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用INC DXXX指令,每分钟读取DXXX一次,并清零一次

网友G:
你要的程序有了吗?我有一套的程序要吗?

网友H: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要的程序有了吗?我有一套的程序要吗?

给我一套把 ,fzh.9@163.com,谢谢

网友J(2017-06-22):
85228660@qq.com 我也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