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门子simatic microbox pc 427c问题

楼主(2014-09-03):
我公司现有一台西门子simatic microbox pc 427c的产品,因对现在对该产品不是很熟,问一下,他的编程软件与以前的STEP 7 的S7 400有什么区别呀?还有他的程序存储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软件编程?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1,pc 427c 就是一台集成触摸屏的电脑

2,编程软件看你要使用到哪些就需要哪些软件呀

3,它的程序保存在 PC 机的内存卡上,也可以外插储存卡

楼主:
谢谢!

  1,那我怎样才能把它那个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上呢?

  2,它的工作原理是个什么样的原理?

  谢谢指教。

楼主:
工作原理指的是:是不是PC机读内存卡的程序来控制运行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1,那我怎样才能把它那个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上...

1,你先要知道 你的 PC 机运行了哪些程序,才能知道哪些能上传哪些可能不能上传,一般 PC 机内运行的 WINCC RTX 的  PLC 程序是可以使用  S7 软件进行上传,WINCC FLEXIBLE RT 也可上传,但以有不可编辑

2,它的工作原理就是一台微型 工控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