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A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03):
我有一台PWS6A00T-P触摸屏,新下的程序却无法跟欧姆龙CQM1H-CPU21通讯。把另外一台设备的触摸屏换上就能用。并且新的跟旧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现用的版本是ADPV6.8.0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软件的参数设置里,找不到CQM1H这个类型的PLC,我选用的是欧姆龙C系列的。难道是ADP用的版本不一样的问题,很是郁闷。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位置

还是触摸屏的设置看看

网友B(2014-10-16):
可以试下CJ1M 这个驱动,也是232通讯。

老版本的软件里也没有CQM这个系列啊,可以选通用的,CJ1M范围更广些。

看看指拨开关,有没有选成用人机硬件通讯。

网友C(2016-02-18):
降背板的拨码开关调成一样的应该会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