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操作自动退出登录怎么做?

楼主(2014-09-03):
如题, 无操作5分钟后自动退出登录怎么做?

网友A:
查查手册吧。

网友:
手册上没有啊。。。。。。。。。

网友B(2014-12-11):
最后怎么解决了,楼主,谢谢!

网友C(2016-02-24):
我也想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xArrow组态软件有此功能,只需要简单设置自动退出登录时间就可以了,时间单位为分钟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已经实现了,到我的空间里面看看吧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3039_1.shtml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