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表指令问题

楼主(2014-09-04):
请叫各位师傅,我写了如下程序。想实现的功能是,当按下I1.1的到关闭I1.1的时候  记录 秒数。然后填进 以VW100为开头的表里,但是 ,我监控的时候 发现VW100/102/104等都是为0.请教这是为什么?

楼主:
麻烦,师傅们,给予指导下,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监控下,C200的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下,C200的值是多少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太感谢您了。那个1000是无所谓的。   问题是还是没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监控下,C200的值是多少  ...

C200的值没问题啊! 连表都建立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表 不可以在子程序里面建立吗?
我搞了半天,发现我在主程序 第一次扫描的时候建立表,就没问题。

网友B:
哦 没做过这方面的,所以不清楚是否不可以在子程序中建立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没做过这方面的,所以不清楚是否不可以在子程序中建立表格。

再次感谢您!

网友C:
你这段程序后面没放清零数据的语句吧?

网友D:
子程序如何调用的?子程序中用上下沿检测指令要当心

网友E: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F(2018-09-17):
按图中首先VW100不应该为0的,如果为0,应该是程序其它地方给它改写了值。所以注意一下程序的整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