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V寄存器清零方法

楼主(2014-09-04):
请问一下,如果我想将从 VW100到VW122 这段内存清0,请问如何实现。梯形图

楼主:
师傅们。来帮助下

网友A:
貌似只有MOV指令一个一个清零

网友B:
用VD可能地址少点。

网友C:
打个酱油都要10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酱油都要10个字

十分感谢您的 指导,。

网友D(2018-09-17):
内存清0可以使用填充指令,FILLp   填充VB100开始的地址2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