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初始化不了

楼主(2014-09-04):
求教一个问题,第一个图是字程序。第二图 是主程序

我主程序调用 子程序(点喷枪控制)的时候,为什么子程序内  SM0.1  初始化不了啊?VW333 还是0 不是88

网友A:
SM0.1只在RUN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ON,你能确保子程序在此扫描周期得到执行吗?

网友B:
这要看一下你主程序调用是什么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0.1只在RUN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ON,你能确保子...

不能啊,因为我是要按下按钮 I1.2才能调用 子程序!

但是为什么,我在子程序内用 SM0.1 初始化  M1.0 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一下你主程序调用是什么条件的

我直接是用按钮I1.2 ,能否说明下,您所谓的调用条件吗?谢谢

网友B:
我跟楼上是一个想法啊,你调用条件不能让SM0.1起作用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上是一个想法啊,你调用条件不能让SM0.1起作用...

如果使他起作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跟楼上是一个...

怎么使他起作用?

网友B:
SM0.1是RUN后首次扫描有效。这个你明白不?PLC工作时是一个扫描周期一个扫描周期来的,就是程序会被反复读取,只有第一次SM0.1是ON状态。你要用SM0.1就是用第一次,以后都当他常断,至于后面你要做,那还是找个变量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不是这样吧,我觉得他其实是想在子程序调用的开始赋值一次的,然后他可能把SM0.1想成局部变量了,其实SM0.1是全局的,所以在子程序里没有他想要的效果。这种有调用条件的,要在调用的时候赋值,就用那个条件变量的上升沿脉冲就好了。

网友D:
SM0.1只有在PLC第一次扫描周期才会接通,而你的子程序是另一个条件才能调用,子程序没有被调用是不会被扫描的,只有在主程序条件满足调用才会执行子程序,而这时SM0.1早已不接通了,怎么会初始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