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电磁阀组

楼主(2014-09-04):
这是汽车上的一组电磁阀,想问问:

每个阀组的一侧都有个调节旋钮,这个旋钮的调节是调节什么?是内部弹簧复位的压力吗?

是否跟电气有关?

网友A:
在电磁铁侧,所以不是调节旋钮。

网友B:
  汽车? 什么汽车上也有这么多的电磁阀控制?还是液压的?

网友C:
是电磁阀线圈的固定螺母旋钮,中间的芯可以用东西顶一下,相对应的油路就会导通,是一个机械的手动打开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