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枪盘之锁紧和解锁原理

楼主(2014-09-04):
换枪盘“锁紧”“解锁”的机械原理

  1.运转的原理

主盘的气缸内的活塞上下移动,

使得”锁紧”“解锁”作动的气压产处于

有气压、无气压这样的状态

活塞在上部的时候,不对下部的3个钢珠

产生作用。此时钢珠处于自由状态。         由于和活塞连接的凸轮传动轴部位上留有

拔模斜角,当活塞向下移动时,活塞会把

位于下部的3个钢珠朝外侧挤出。

当活塞朝上移动时,下部的3个

钢珠又处于自由状态。

(工具盘不带有由气压作用的运

转机构部;带有3个卡球槽部分。)

插图名词翻译:

ロボット側プレート:

着用空気圧:锁紧气压(Lock)

脱用空気圧:解锁气压(Unlock)

シリンダ:气缸

ボール(剛球):钢珠

ピストン:活塞

[図A]マスタ・プレート:【图A】主盘

「図B」マスタ・プレート(接続用空気圧供給時):【图B】 主盘(当连接的气压供气时)

剛球受け部:钢珠槽

[図C]ツール・プレート:【图C】  工具盘

[図D]接続(連結)時:【图D】  连接(锁紧)时

 2.”锁紧”“解锁”的原理

为了使主盘和工具盘结合,在

气压供给的情况下,(主盘)和工具盘接近,同时

使得活塞下部的机械结构插入了工具盘的钢珠槽里面

接着由于气压的供给,

使得活塞朝下运转把3个钢珠朝外侧挤出。

钢珠滑进工具盘的钢珠槽内,使得工具盘和主盘结合固定       [图 D]

。

如果要想把相互结合的工具盘分开的话,由于分开气压的作用,使得活塞向上移动,钢珠处于自由状态。此时,工具盘和主盘就可以很简单地分开。

3.机械式故障保险机构

我司的快换器采用独有的分合机械结构,当工具盘和主盘合闭时,即使气压供给停止,工具盘也不会分分离。

机械式故障保险机构

①在工具盘和主盘处于”锁紧”的

状态下,一旦气压停止供给就会产生分离的力(箭头3)

这个力如图E所示,力通过1,2,3把力传递到第2拔模斜角,并使之产生横向的力。

当力传递到第2拔模斜角面的时候,就产生了垂直方向的分力作用在凸轮上面,使凸轮朝上移动。

【图E】   接着,钢珠和凸轮的接触点进入了凸轮的中间平坦                                  部,这样无论给水平方向施加多么大的力,都不会对  垂直方向的力产生影响。

这就是机械式故障保险机构。

 注意

在处于故障保险状态(”锁紧”气压停止)时,严禁使用快换器。

会有导损伤换器的机械结构部分以及周围部分的可能性。

网友A(2014-11-03):
你好,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本贴的附图看不到啊!如可行,烦请发送一份至ricced@126.com,至为感谢!

网友B(2016-06-23):
拜托贴主,能发我一份图纸或图片不,让我也学习下!  ivandjf888@163.com ,thankyou

网友C(2018-08-30):
你好,群主,附图看不到,能否发一份到我邮箱:liufudong1@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D(2018-11-07):
你好我也想要一份,能否发到hex6269@163.com,谢谢你。十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本贴的附图看不到啊!如可行,烦...

网友E(2019-04-26):
, 够积分了再来下载

网友F(2019-06-19):
领航品牌换枪盘参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