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如何找出一组数据的最大和最小值

楼主(2014-09-04):
s7-300PLC如何找出一组数据的最大和最小值

网友A:
循环比较,A,B,C,D,E   假设A为最大同时也为最小值,开始循环,如果B比A小,那么B就是最小值………………

网友B:
熟悉C语言的有一种比较法就是冒泡排序法

网友C:
  这个还真是不会!

网友D:
应用冒泡法:
转帖:
下面就来讲解一下如何实现冒泡排序(冒泡原理,学过语言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不知道,请上网找一个吧,到处都是):
假定十个数据,放在DB1中,安放顺序如下:
DBD0
DBD4

DBD36
下面是西门子的程序
OPN   DB    1                 /////打开DB1这个数据块
     L     10  ////装载10到MB0中,因为有十个数据,要进行十次排序,9次也可以的
LL0:  T     MB    0
     L     P#0.0   ////装载地址指针,这是关键,不要搞错了
     LAR1
     L     9
LL1:  T     MB    2   ////内部循环,进行9次,直到把最大值排到最后
     L     DBD [AR1,P#0.0]
     L     DBD [AR1,P#4.0]
     <R
     JC    LL2          ////比较前后两个值,如果前面大于后面的,则前后数据交换
     L     DBD [AR1,P#0.0]
     T     #m_temp
     L     DBD [AR1,P#4.0]
     T     DBD [AR1,P#0.0]
     L     #m_temp
     T     DBD [AR1,P#4.0]
LL2:  +AR1  P#4.0     ////指针自动进行加4,因为是浮点数,所以要跳过4个字节
     L     MB    2
     LOOP  LL1       ///这个指令自动的将A寄存器里的值减1
     L     MB    0
LOOP  LL0

官网地址: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58184&cid=1029

网友E(2015-09-16):
好资料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F(2016-12-05):
排序之后,数据和原来的地址怎么对应

引用 网友D:
应用冒泡法:转帖:下面就来讲解一下如何实现冒泡排序(冒...

网友G(2018-07-07):
自动化新手,各种学习中

网友H:
好东西必须赞,楼主好人谢谢分享

网友I(2020-06-22):
往往回复一遍是不行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