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screen edit编辑器没颜色?

楼主(2014-09-05):
我第一次用触摸屏,DOP-A57BSTD,用screen  edit编辑器,可是没颜色。期盼哪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我用西门子的TP-277也遇见过,球高手解答

网友B:
那不是颜色,从白到黑,8种颜色。

网友C:
型号问题,BSTD系列这样的

网友D:
 从白到黑,8种颜色。

网友E:
这种是STN的单色屏,只有8阶灰度可选,早就停产了,市面上也基本不用这种单色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