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纤的复卷机

楼主(2014-09-05):
通过收线的变频器将放线整齐的收过来,中间有一个s辊做阻尼辊,放线与s辊都装有磁粉刹车,s辊与收线各装了一个编码器,电气元器件都是台达的,变频器选用的是c200,plc 是ES2并带了一个04DA模块,想问下这样可以成功吗?暂时还没试出来,总是会跑偏。可以 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如果这方案不行,那需要更换什么元件,如何调试(注:没有纠偏)

网友A:
张力不是问题,排线控制是关键,尤其是二端头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不是问题,排线控制是关键,尤其是二端头排线。

那请问如何排线控制

网友B:
 收盘上装感应器相当于简易编码,去驱动排线机构

网友C(2014-10-24):
这个应该现场的王工会给出很好的方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