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05):
脚本是从帮助文件中拷贝粘贴下的!

网友A:
可能一复制的时候  少复制了括号的另一半“)”吧!!

网友B:
  是不是 MCGS 脚本文件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C:
昆仑通态怎么yang样    没有用过

楼主:
检查过括号,两边都有,又重新输入了几次的,还是不行。后问他们的客服,说不建议用这个函数!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昆仑通态怎么yang样    没有用过

还可以,上手比较快。

网友E:
去帮助上再看看  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网友F:
USB 什么错误

网友G:
可能少了一个括号,或者是在中文状态下输入了一个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