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多段PID控温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请教各位高手:

用PLC控制加热器多段加热的PID如何做?

具体情况如下:

1:硬件部分

FBS-40MAT2一块,FBS-6TC (6路K型热电偶模块)一块。三个固态继电器。三个加热丝。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丝来给加热器加热。

2:要求

比如:从室温20度开始升温;升到300度,然后恒温保持20分钟(保持时间可以设定),每个升温过程限定每分钟升温不超过10度。
20分钟后,从300度开始升温。。升到420度。。到了420度恒温20分钟。。。如此执行下一段程序至结束。

第一段:
开始温度20度
---目标温度为300度====达到300度后恒温20分钟.

第二段:
开始温度300---目标温度为400====达到400度恒温20分钟.

第三段:
开始温度400---目标温度500====达到500度恒温1小时

第三段:
开始温度500---目标温度600====达到600度恒温10小时

第N段:
开始温度N度---目标温度N度======达到N度恒温N小时

第N+1段:
600---降温达到500度,保持20分钟,降温不能太快。

500-----降温到400度。保持20分钟,

400度---降温到300度。300度以下就可以自然降温le了。

升降温度是通过三个固态继电器控制。

难点:1 每个加热段都得用PID控制,也就是多段PID控制。

     2 每个升温过程都得保持10度/分钟的升温过程。

     3 每个降温过程也得用PID控制。

     4 升温的目标温度可以设定,保持时间也必须可以设定。

因为还没想出好的方法,所以发帖请教大神们!

希望大神们赐教!

控温图片如下

网友A:
按照比例循环改变PID的SP值。

楼主:
对: 柳红岩 按照比例循环改变PID的SP值。 内容的回复可不可以说详细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按照比例循环改变PID的SP值...

  按照你的10度/分,你可以以秒为单位改变你的PID 的sp值 确保10度/分。

意思就是将整个过程使用同一个PID,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 你的SP值在改变。

个人想法 未曾实验。如遇高手 请随意鄙视

网友B:
根据这个工艺做好升温曲线

楼主:
是否会出现温度超的情况,比如,如果按10度/分加热。目标温度值是995度。需加热99.5分钟。

当加热到990度时下一分钟SP如果再加10度的话,就超过目标温度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C:
你不会把分钟分成秒钟吗??如0.167度/秒。再小的分度值,PID或AD也分辩不出来吧!!

网友C:
程序如下:

初始化

温度1,恒温时间1;温度2,恒温时间2,温度2,恒温时间3,…………温度N,恒温时间N(温度曲线)

计时器=1秒

K=1

当前温度=20

如果 K  <  N    则执行以下语句     < —————— ————————

      当前设定温度=温度K                                                                         |

      计时器1=恒定时间                                                                              |

     如果 当前温度<当前设定温度 则                                                       |

               如果 计进器=1秒 则                                                                 |

               当前温度=当前温度+0.15,                                                     |

               计时器从新计数                                                                           |

               否则 什么都不做。                                                                     |

     否则 计时器1开始计时                                                                         |

如果 计时器1时间到  则 K=K+1          ————————————>

如果还不会的话,你就出点银子,找个人给你写个程弃于了。

网友D:
程序分3个模块。

模块一:温度曲线发生器。用来产生温度曲线,这个简单吧,你已经都有曲线了。在线改曲线也很简单呀!你都是线性曲线,知道低温度点,知道高温度点,知道时间,斜率就出来了。

模块二:前馈PID温度调节,PID用增量式。这个也简单吧,就不说了。

模块三:温度保护。测试实际温度与理论温度差值,和温度变化率。一旦发生超差,立即修正。

网友E(2016-05-14):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F(2017-10-13):
能写个简单的梯形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