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PLC上的220V电源,为什么在隔离变压器后加这个滤波器?

楼主(2014-09-05):
伺服驱动器、PLC上的220V电源,为什么在隔离变压器后加这个滤波器?

滤波器见下图:

这个滤波器主要的原理是?

别人的在用机器,没有办法拆开来看看。

网友A:
画蛇添足,没任何作用。如果说有作用,就是给胡编乱造的伪科学送点经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蛇添足,没任何作用。如果说有作用,就是给胡编乱造的伪...

网友B:
我也经常见到别人的控制箱内用,一直纳闷有什么作用呢,我自己还从来没用过。经李师傅这么一点,恍然大悟了。

网友C:
一般滤波器是为了降低干扰

网友D:
将伺服的控制电源和主电路电源分开,效果就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有没有作用,拆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将伺服的控制电源和主电路电源分开,效果就不知道怎么样

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与主回路分别在二个端子,目的是先送控制电源,自检后内部继电器动作,再接通主回路。用户多数都不那样用,直接把控制电源接在主回路。

早期的变频器也是那样接线,现在好像没有哪种变频器还单独有S1 T1端子了。

网友F:
滤波器,是对系统减少干扰用的,对系统稳定有好处,特别是有模拟量和通信能力的设备有很大的作用,怎么能说没有用呢,晕

网友G:
见过设备厂家这样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