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法直接启动

楼主(2014-09-05):
电机负载为排雾风机,使用的电机是佳木斯电机厂电机,功率18.5KW,转速2990/分钟;三角形接法,400VAC;额定电流33A;风机连接方式;轴联。

电机采用直接启动无法正常启动(空载运行能正常启动),电缆选型为:ZR-YJV-0.6/1kV 1X(4x10)

从调试到现在我们做了多次尝试但是都没有启动成功。试验情况如下:

1:使用软起:PST 50-600-70 电机保护设为30,重载型,电压启动方式,升压时间从20秒试到了35秒,初始电压从30%设到50%,都没有启动成功,软起启动电流最大到189A,到电缆缓慢降低165左右,软起电机保护起作用,软起报电机保护故障。

2:增加时间继电器和旁路接触器在风机开始启动时设定30秒时间旁路热继电器,风机同样启动电机不成功。

3:测量电压后(在风机启动时,在电机端量相电压只有318V)增加电缆,于是在原有的ZR-YJV-0.6/1kV 1X(4x10)的基础上重新增加一根同型号同规格的电缆一根,并联一起使用,重新启动使用,结果也没启动成功,从电机端子测量到相电压上升到355V,MCC端电压为383V。

请教各位专家了!谢谢!

网友A:
静态:测量绕组电阻值,再测绝缘,动态:请测试空载电流是否平衡!是否达标?

网友B:
改电流启动模式试一下,把启动时间再长一些,其实你差几秒就应该起来了,

2极电机的风机启动时间就是长一些.

再不行,一般是电机功率选小了.

网友:
先空载启动,启动到正常运行,测量电流值;我的判断你的电压太低,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少?

一般工厂供电电压为410-420伏,您的电缆长度是多少?1楼是高手,研究的比较深。

网友:
电机和风机的配套,是那家选型和设计的。是新的东西,还是出了故障维修?设计的问题还是是故障?

网友:
2楼也行毕,我也姓毕,咱们是一家,我在山东日照,技术问题多交流

网友:
电压有问题,我们用的60KW 的风机都启动了,我们是变频器驱动的,提升启动电压设好了.

网友C:
用一个60A接触器直接启动的事,弄软起干嘛!

把保护设那么小,能启动就怪了。

网友D:
变压器容量怎么样,有没有其他负载在运行。

网友E:
AB的软起我用的少 但是丹佛斯的用的多 我估计差不多 按那个思想给你说一下 软起的保护电流设置的有点小 风机负载小 可改成恒电流启动方式 启动时间没必要那么长毕竟电机不大

网友F:
1、软启动的电机保护数值设置太小,设置到37

2、电机与所带负载不匹配

网友G:
电线有多长不会是几十公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