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台达D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程序初始,用M1002常开点(上电首次扫描接通)初始化寄存器的值,然后人为改变D寄存器的值,那么我断电了,一上电还是会初始化寄存器值,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断电后D寄存器不被初始化,保留在改变后的数值

网友A:
偶就看看 不太明白

网友B:
楼主是想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给一个初始值,以后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对吧,这样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但要注意,M500以后不要复位。

网友C:
设置一个参数初始化继电器点,停电保持。比如M512,PLC装好程序后第一次上电,就初始化参数,然后就置位该位。只要M512保持下去就不会初始化参数了。

-----|/|---------MOV***,

               |__MOV***,

                          ,

                          ,

                          ,

               |__SET  M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