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不带电机报OL探讨请教

楼主(2014-09-05):
三菱F740  30KW  不带电机运行几秒钟后闪报OL,输出电压平稳下降。通过替代法确定是触发板问题。

检修内容:

1、更换风机无效

2、更换霍尔无效

3、检测9687光耦输出端电阻471变质,检测变压器输出端至触发上半桥一项的一个102电阻变质,都已更换。

4、更换触发六路光耦无效。

5、更换10393和10339无效。

6、检测主板其他电阻,未发现异常。

7、检测触发板其他二极管、A7未发现异常。

实在是没有什么招了,请各路神仙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故障要示波器检修的,直接发我吧。修好,自己看一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工控网的客户可以保修200天的。

楼主:
已解决,更换母线电压检测光耦后解决。

网友B(2014-10-13):
昨天修了一个驱动板,OL的,今天发回了,广东佛山来的。

晚上又要加班了。安徽客户的板子,6块。忙得整理维修笔记都没有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