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总漏电开关跳闸原因。

楼主(2014-09-05):
这是别人传过来的照片,现在,分享给各位,总漏电断路器跳闸的原因,请分析。

网友A:
零线不能混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图来分析,我猜测有一种情况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

这幅图的接线是存在问题的,接零和接地线共用,既然用了漏电保护器就应该避免

这样的接法。

现场环境复杂时很容易引起接地与接零混合,导致接地线有电流流过,从而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图来分析,我猜测有一种情况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

 说得好,应该这样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