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自由口通讯求救

楼主(2014-09-05):
各位大侠,怎么我按照西门子200手册上的XMT指令里的自由口通讯的例子连接串口调试工具。怎么一点反应没有的,串口线是我自己接的连接3,8,5三个针,然后在网上买了个RS485转RS232的转换器,求救!!!

网友A:
不要用XMT指令,还要编写校验程序,200支持MODBUS指令块,很方便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

网友B:
MOVE 9 到,SMB30

网友C:
检查设置都有没做对,比特率,奇偶校验,延时,端口号~

网友C:
网上找一个叫modscan32的软件,在这里面测试一下~

网友C:
楼主你看明白听懂了么?

楼主(2014-10-20):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明白听懂了么?

 modscan32是弄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XMT指令,还要编写校验程序,200支持MODB...

 不用XMT,那应该怎么写?还有校验程序该怎么写啊,大哥求救

网友D:
下看看有沒有幫助,感謝分享谢谢楼主爱好啊

网友E(2014-12-01):
gh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F(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网友G(2018-09-17):
转换器建议买有源的转换器,比较可靠;软件上XMT指令后面跟的第一个字节如果为0,则不会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