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

楼主(2014-09-05):
西门子MM420变频器带电机,在3赫兹以下时,感觉几乎没力,有时直接不转了,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释,该怎么调呢

网友A:
普通电机的励磁频率最小再3HZ,看看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另外可以尝试设置一下启动转矩,参看变频器参数手册

网友B:
改变一下转矩提升参数即可。具体见手册。

网友C:
    你的  M420 带的是什么电机, 建议最好起动 大一点 到 5 HZ 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M420 带的是什么电机, 建议最好...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