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的设置

楼主(2014-09-05):
各位大神:以前用的che100,用485通讯在触摸屏调速正常。现在换上chf100在触摸屏调速调不起来。请问还有那些设置请指点

网友A:
你都调了什么参数?需要调站号,波特率,奇偶校验,启动方式,频率给定方式,你都调了吗?P0.07还有PC组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