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XH的USB驱动

楼主(2014-09-05):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多谢。

楼主:
已搞定,不需要下载,在安装程序里就有。

网友A:
兄弟在哪买的PLC,我可以给你最低的的价格。呵呵

网友B:
松下这个官网经常上不了?哪位哥们卖这个系列的PLC

cry8688你是代理商吗?最低能低多少?

网友C:
直接在安装目录下就有了

网友A(2014-10-07):
引用 网友B:
松下这个官网经常上不了?哪位哥们卖这个系列的PLC 网友A你是代理商吗?最低能低多少?

qq:492420323.私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搞定,不需要下载,在安装程序里就有。

求帮助,求安装文件

网友D:
我的文件里没有驱动,求帮助。求驱动、求安装包!!!

网友E(2015-05-06):
不需要下载,在安装程序里就有。

网友F:
对于FPXH的驱动问题,好多同伴都遇到了,主要是国内大多数系统是第三方修改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里面少了两个文件(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

http://yunpan.cn/cjE2cp8hTDf7j (提取码:87e4)  针对win7可以解决

网友F:
直接下载下来我发的文件,然后在安装目录下选择哪个  FP0RUSB即可

网友G(2015-06-18):
安装方法都没错但是我的就是安装不上,为什么呢?提示安装的时候遇到错误终止

网友G:
我是在软件安装包里的FPOR USB中安装的驱动但是提示是这样的,系统也重装几次软件重装都不行,这台电脑之前是可以连接FP-XH系列的plc的,但是后来因为线坏了烧了一个基恩士plc的USB口,后来维修电脑的就说重装系统,后来就用不了了,电脑主板都换过,还是不行,但是我用我自己的电脑试可以连接的,跪求大师指点,万分感谢,我是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感谢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软件安装包里的FPOR USB中安装的驱动但是提...

求大师指点,多谢可以联系qq827320225,多谢

网友H(2015-08-06):
能用了吗?我也不知道怎样装,

网友I(2017-04-10):
引用 网友H:
能用了吗?我也不知道怎样装,

网友J:
建议安装GR7系列,附带里面usb驱动

Z。

网友K(2017-09-15):
一般都要去c盘找驱动安装,不行才上官网,不过一般安装包都有附带驱动

网友L:
水下帖,赚点积分

网友M(2018-04-24):
厉害,感谢啊22222

大橙子!!!

网友N(2018-06-15):
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