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电源滤波器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楼主(2014-09-06):
电源滤波器是用于设备的电源端,滤除电磁搅扰的有用手法。电源滤波器的推行运用,大大的简化了各种设备生产商在EMC防电磁搅扰方面的规划,从而使客户的设备能疾速经过各种认证,迅速的推向市场。电源滤波器主要是装置于电源输入主回路中,位于设备和电网之间。因而一方面能够阻挠设备的电磁搅扰经过电源线传导到电网,超越标准值;另一方面加强设备抵挡从电网传导过来的电磁搅扰对设备的搅扰,使设备运转愈加安稳,一起也符合抗搅扰的标准需求。
  在挑选电源滤波器时,要留意几个疑问:

  1.滤波器的接地:滤波器一般为金属外壳,应当让该金属外壳和金属机箱底板充沛触摸。假如机箱底板有绝缘层,则应去掉绝缘层。

  2.挑选最合适自个的装置方法。滤波器有底板装置、面板插座装置、和电路板插装等几种根本装置方法。面板IEC插座装置的滤波器具有体积细巧,和插座、稳妥、开关集成、能够装置于机箱壁等各种便利的构造,其缺陷是滤波电路参数的挑选规模小,一般额定电流也比较小。较合适小型设备。电路板插装的方法合适于愈加构造紧凑的设备,作为一个集成的滤波模块运用。挑选规模最宽的是面板装置方法的滤波器,该类滤波器一般为长方形带金属外壳的模块,有固定孔直接固定在底板上。底板装置滤波器有各种不一样的滤波作用分类、电流等级分类、单相或三相等不一样拓扑构造分类,适用于各种运用,但其缺陷是装置体积较大。

  3.机箱内部的与滤波器无关的走线也应做到整齐有序,走线尽量贴底板,以改进机箱内部的电磁环境。电源滤波器的运用作用与其运用是不是合理有很大联系,当咱们对以上疑问进行了充沛思考,一般滤波器的滤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如呈现滤波作用欠安的状况,首要大概思考是不是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改进,因为这种状况,一般都是因为这几方面造成的。

  4.留意构造布线的合理。滤波器的进出线不能搅在一起,防止耦合;也最好贴金属板走线,削减搅扰。输出线在机箱内部的有些尽量短,避免滤波后再次被串扰。

网友A:
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