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三菱学习模拟柜

楼主(2014-09-06):
公司处于起步状态,新人作为储备刚刚加入。老板指派我组装一个用来学习和模拟的三菱PLC电控柜,

材料;三菱Q系列PLC、CClick模块、proface人机

望各位工控前辈指点一二

CPU用哪一种型号最适合。还有人机

网友A:
选公司经常用那种的,

网友B:
   就直接选你公司的常用的硬件,然后外接 按钮及指示灯 或是小电机

网友C:
你们公司好啊、老板对你们好啊

网友D:
这样的公司不多,建议别用日货。AB,西门等欧系都可以,编程还简单

网友E:
老板人好呀,上班还可以学习练习的,真好

网友F(2014-10-11):
这个老板不错,人好啊,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公司不多,建议别用日货。AB,西门等欧系都可以,...

。。。。。。。。。。。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公司设备用什么品牌的什么系列的你就得用同样的,不然老板不会同意的,因为老板让你学习的知识是要你用在公司的

网友H:
仓库有什么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