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5KW驱动器和电机,频繁换向造成过载

楼主(2014-09-06):
本人用松下A5系列5KW驱动器MFDKTB3A2E和电机MSME502GCGM直接驱动一个塑料轮,
   电机要在一秒之内从正传5转左右,再反转5转左右,电机速度达到1500转/分以上。
   由于频繁换向造成过载,既OL很快超过100,到达115,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驱动器外接再生电阻,10欧,额定功率400W的电阻

楼主:
谢谢!!已经外接10欧姆的电阻。

用什么办法开放过载设置。

或改变电流取样电阻,减小电流的读取数行不行???

网友B:
楼主的问题除了再生问题,可能更需要解决的是负载惯量、加工要求上的问题,减小频摆时的过载现象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善:

1、需要低惯量电机,如果电机已定无法更换只能在2、3上面想方法;

2、减小塑料盘的直径、重量 总之减小总的惯量 ;

3、加工的加速度、减速度适当降低;

4、减小阻力负荷,这个看情况处理。

楼主:
谢谢 ShowMotion!!!

 1   已选用低惯量电机;‘

2  轮子的直径为280毫米,重量很轻;

3 速度无法降低,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位置。;

4 阻力负荷不大,带着一个塑料条,条上带着纱线,将纱线送到指定位置,再返回初始位置,进行下一个动作。

问题出在频繁的启动,停止,换向上。

虽然报过载,但是电机,驱动器都不发热。热过载读取了启动电流去计算造成负荷率过大,

而松下又不开放过载设置。

又哪位对电流检测熟悉,我想修改一下电流采样电阻,来减小电流读取值,让其计算的负荷率降低。

网友C:
老哥,惯量不等于重量,半径影响很大的,你280mm的大轮子,外加反复正反,不过载难啊,适当延长时间,有条件就换中惯量电机试试

如果条件一个都不能改,你跟老板讲,让搞机械的来调,搞的什么玩意机构。

//////////////////////////////////

本人专业销售推广国产无锡创正伺服,2500线,17位绝对式都有,提供技术支持,上海方圆50km,可提供样机测试以及PLC编程,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