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大师们小弟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

楼主(2014-09-06):
会知道怎么在矩形或椭圆内填充上渐变的颜色

就像这样的左边。

是我从另外的一个工程中复制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A:
呵呵,不会,帮顶一下!

网友B:
  那你就一直复制使用吧 !

网友C:
使用Photoshop么??在油漆桶里面有个渐变。。。选好深色,浅色。。就行了,还有几种打光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Photoshop么??在油漆桶里面有个渐变。。。...

MCGS

楼主:
是MCGS不是PS。PS我还是懂的,现在刚接触这个

网友D:
就是选好图片装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2021-10-12):
路过,攒积分中。

网友F(2022-10-17):
右键属性应该可以改底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