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T070如何直接带变频器

楼主(2014-09-06):
我用昆仑通态屏可以直接控制2台变频器,请问ET070的怎么连接变频器啊?元件窗口里只有PLC啊。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走通讯啊,设定好元件,对应地址就OK了

网友B:
使用modbus通讯,屏做主站,在PLC元件里面拖一个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