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怎么整除求余呢

楼主(2014-09-07):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怎么整除求余呢,我要判断计数器是奇数还是偶数。多谢。

网友:
判断最后一位即可,plc中按位访问是非常easy的哦

网友A:
你可以转成2进制,在把2进制传送到内部继电器通道余下留给你自己在想象吧

网友B:
一般的整数除法,默认第一个存储器是商,下一个是余数。

你要判断奇偶的话,1.转成二进制,进行位操作,

                              2.与H0001,判断结果也可以,

参考下吧

网友C:
我记得松下有本  常斗南  老师编的书上就有例子吧